楼主(2019-06-03):
显示下载后,又返回下载界面,程序应该没下载进去。
请大家指点,谢谢了。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从官网上找到一些资料。
应该是版本的事。

网友A:
威纶的新软件大部分时间不兼容老屏幕,一群逗比工程师

网友B:
这是U盘启动嘛

楼主:
我的是TK6070iQ,就一个插U盘的USB口和一个串口,
软件提示网线下载和USB下载。
USB下载是用USB数据线,直接插到U盘口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TK6070iQ,就一个插U盘的USB口和一个串口,
软件提示网线下载和USB下载。
USB下载是用USB数据线,直接插到U盘口里?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6548.html

网友C:
回帖 ,提高等级

楼主:
再试一次。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用EB8000制作的U盘可以下载。

楼主:
我用的是TK6070iq,用EBPro写的程序,用U盘没法下载。用EB8000制作的U盘可以
请问程序能直接转换吗?
谢谢。

网友D:
倒數第二張圖,位置要停在disk_a_1,停在mtip肯定不行,也就是說要停在mtip的上一層

楼主:
谢谢,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
谢了,是版本的原因,用EB8000就正常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E:
请大家看看威纶通触摸屏不能下载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