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3Sa与三菱E740 FX3G-485-BD通信问题 附件是程序

楼主(2019-06-03):
FX3G-485-BD模块的SD会闪烁 ,说明PLC发送命令给变频器了,但就是不动作 该怎么做 程序改的别人的
研磨机变频器485 - 不带触摸屏.zip

网友A:
看你的程序象是三菱变频器,三菱PLC FX3S对三菱变频器,有专用指令,看看手册就懂了;你现在还用10几年前的MODBUS ASCII通讯,程序复杂很多的,你告诉我是什么型号变频器,帮你看看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是E740 但是不知道专用指令怎么用 请指教 谢谢你

网友A:
我等有空时做一个例子给你参考
如果想玩一下通讯,了解MODBUS ,可参 考我发的例子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8002.html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好的 现在又急着用 这个程序又改不好 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A:
下午,我验证一下,才发给你参考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你好!我手上没FX3G的PLC,也没有E740变频器,无法验证,附件为我同事之前做的程序,供你参考;
变频器设置参考另一程序包,或参考变频器手册,同事验证过的程序多了一些计算,目的是显示小数点而已,可不用。
描述:精简版有变频器设置及注解
描述:同事验证过的程序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http://down.ymmfa.com/?id=170
这是三菱通讯手册,本网站有下,这个例程是从手册例子做出来的
不过,三菱的手册,这里讲一点那里说一下,例如HFA,是运行控制,到底它的值是多少才是运行?多少才是停止,找不到;只能在例子里体会。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变频器是你说的E700
三菱这几年也在搞MODBUS RUT通讯了,A800的手册就有公开MODBUS 地址,之前的型号都没有,就用三菱自己的通讯协议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A800的手册就有MODBUS地址,但是,没有E700硬件,无法验证地址可否通用于E700
如 果通用,用MODBUS RTU写就很容易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是通用的 手册上MODBUS 地址是一样的 我再研究研究 真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