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4断电绝对值位置是否丢失?

楼主(2019-06-03):
MR-J4 绝对值控制 带电池 不带抱闸 请问设备断电后 人为旋转电机
伺服控制器是否还能记住原点位置?驱动器会不会报错?

网友A:
MR-J4-***B的 带电池 只要不拔掉电池 不断开编码器线 就不会丢失原点 人为的旋转 只是位置变了 原点位没变

网友B:
记得不是太清楚,三菱伺服好像是断电后转速不超过500转/分,就不会原点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