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我用QJ71MES96组建MES系统,GXwork怎么设置QJ71MES96

楼主(2019-06-03):
我现在用的Q03UDV的PLC,打算搭配QJ71MES96与上位机组建MES系统,请问GXwork2怎么设置QJ71MES96模块进去

网友A:
要安装个插件 MX MESInterface
请问你有这个插件或者下载链接吗?
自我解救

网友B:
装完后使用的是MIFConfigTool
有软件下载的链接吗??

网友C:
软件下载链接

网友C: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0RzYn4rwTRQNoc08lAiiTg
提取码:y6n9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楼主,怎么设置成中文

网友C:
没有中文,都是英文的

网友D(2019-10-28):
大神,能不能再分享下软件,过期了,其他地方找不到

网友C: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53JfPVBHep-9pSDiKJrg1Q
提取码:y4wh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E:
配个QD81DL96模块吧,传FPT到MES服务器,静态IP应该很稳定。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F(2019-12-02):
大神请在分享下软件,过期了,我正好也有需求。谢谢

网友G:
官方网站:
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download/dwn_idx_softwareDetail.asp?sid=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