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st语言报错双线圈

楼主(2019-06-03):
IF X2 THEN
M0:=FALSE;
END_IF;
IF X0 THEN
M0:=TRUE;
END_IF;
各位大佬麻烦帮忙看看 是哪里的问题 ,我想按下 X2的时候 M0复位为0 按下x0的时候m0置位为1

网友A:
M0:=(X0 OR M0) AND NOT X2
逻辑否定 谢谢大哥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下载积分:+1(无名小卒)

楼主:
NOT 是什么意思?

网友B:
SET(X0,M0);
RST(X2,M0);

网友C:
你那个是错误吗?是警告吧!可以使用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什么型号的plc?三凌的只用过sfc和梯形图。fx的。

网友E:
编译提示这个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