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10A伺服驱动电机在速度模式抖动定位模式不抖动

楼主(2019-06-03):
三菱MR-J2S-10A伺服驱动电机在速度模式抖动定位模式不抖动,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速度模式SON 开就抖动,定位模式SON开也不抖动

楼主:
速度模式SON 开就抖动,然后跳了,报警。定位模式SON开也不抖动

网友A:
刚性调强一点,你这扭矩太小了,价格1:5的减速机

楼主:
不是刚性的问题,原机是在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