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4):
上周新出的一台设备到客户那里, 设备的厂务人员, 把380V的相搞错了, 通电后, 导致220V这边的5个伺服驱动器都烧了。。 设备上面的铭牌,说明书, 接线图, 都表示的很清楚了。   请问有什么保护装置可以强制避免这个问题吗。我在某东 有查到一个 施耐德的, 过欠压 保护器,  这个有效果吗, 要400多,  老板还在衡量, 要不要加。
  • 下载积分:+1(13434087696)

网友A:
      过欠压有效果,不过还真没见在自动化设备上用过,因为对接触自动化的人来说,上电打通断和电压是最简单的工作了吧。
    380里面取220,不是用随便哪相加零线吗?线都有颜色,而且航插都有标识......

网友B:
    这一烧你们老板至少亏1W多。出厂的时候你们的线上面肯定没有穿线码,才导致那个250接线的电工接错,厂里的电工大多都很水。一般像3+N+E的最好是穿线码,要么就用两条电源线把380和220分开。控制端220V进线算好电流装一个空开也能保护。

楼主:
    穿了。  是厂务那边 从配电柜里面引出的相线搞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穿了。  是厂务那边 从配电柜里面引出的相线搞错了,

    这样就长记性了,以后设备换个新地方每次上电,最好打下电压
    那换一家客户, 又烧怎么办,  客户那边现在说我们的设备为什么没有保护,

网友A:
    你们公司没人跟过去吗?自动化设备不都是需要调试吗?刚到现场肯定需要打下通断和电压,万一运输过程中哪里损坏松动了呢。我是说让你们自己的技术人员打电压
    因为同样的设备  ,  我们已经卖给那一家很多台了,   安装都是客户自己弄的。前期不需要技术人员过去指导了,  有问题搞不定  才过去。

网友C:
    220V那一侧建议加熔断器。
    你说的熔断器, 是类似保险管那种吗, 在网上问 , 这种还是会烧.

网友D:
    我就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把电源接线处打上标示,比如说r .s.t.n..
    打了的,  这个不是我这边设备上面是否标注清楚的问题 , 是厂务的,从配电柜里面拉出的线, 就已经搞错了 。

网友E:
    根本措施还是自己注意吧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F:
    设备厂安装工, 把380V的相搞错了, 通电后, 导致220V这边的5个伺服驱动器都烧了;要问您们的电气设计师啊!专机设计个人建议,电源采用单一工作电源制,其他工作电源用变压器转换。

网友G:
    以前我们遇到过同样的事情,之后我们设计全部加变压器,不过成本会增加点。

网友H:
    加降压变压器最理想,抗干扰能力也强,而且伺服的标准配电的前面要有变压器、接触器等。

网友I:
同一台机器,不要搞几种电压给客户,只进380V就行,其它电压的在设备上都配置好,就不会存在出错烧掉的情况了
没有办法啊,  那台设备 需要用一个4.5kw的伺服电机还有一个水泵.  这些都要380的电啊
  • 下载积分:+1(zhong1946) 赞同!

网友J:
    是不是可以加一个相序保护继电器?

网友K:
    加相序保护继电器或者变压器,我们公司一般是自己派人出去安装调试,交接后,再有移机或重接电出现这样的烧了的话,维修要收费,客户就会认真对待了

网友L:
    220回路上加个继电器就行了。高于240V就动作。
    请问是什么继电器,  是需要一个240V的继电器吗,网上没有这种啊, 要么220V~240v的,

网友M:
    380里要220建议变压器

网友N:
    我一般加一个相序保护继电器,当三相正常时相序保护继电器输出信号控制接触器吸合带动控制电路电源

网友O:
    一个设备别搞那么多进去的电压 容易自己把自己搞死 不出问题还好 出问题全是厂家的 最好就是进一种电就可以了  还要线要打好号码管

网友P:
    设备内部加控制变压器了

网友Q:
    我一般尽量避免使用零线,都是用380V/220V变压器,除非成本太过敏感。使用零线出问题的几率对于小厂实在是太高了,零线搞错、断零线、零线接触不良等见过太多了。
    你这个为了维持客户关系,肯定要自己承担损失的。能出一次肯定会出第二次,加保护的必要性刻不容缓,相对使用变压器来说,加电压继电器和接触器肯定成本低得多。

网友R:
    弄2种进线电源肯定,容易出错。我一般要求客户提供380、三相五线制电源,电柜内零线只用在三角插座和电柜日光灯的,设备控制220V都有380/220的变压器,直流24V有开关电源提供;而且都加保险丝。这样就不会出现客户接错的。

网友S:
    说实话不是太明白楼主想问什么,怎么样接线,怎么个错法,零线接的火线吗,你们可以加个380变220的变压器供驱动电源啊,那他接错了也不会烧驱动器啊。看来还是你们机床设置不对,我们公司买了那么多厂家的设备,就没见过驱动器220v直接取的,都是用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T:
    分别加个欠压,过压保护器。

网友U:
进线就不应该有380又有220的

网友V:
加个相序继电器,相序继电器控制供电接触器,既可以放置相序接错也可以防止像楼主这样的缺相或接错

网友W:
加变压器吧,380转220。纯接相线。要是这样还能错,那就没办法了。
我们也碰见过,预留的三相五线电源线,线头剥开标好了RSTN和PE,照样被用户接错线烧掉了,好在那边认识到是自己不专业,倒也没找麻烦。

网友W:
这种办法也行,选220V的继电器,继电器线圈回路串一个电阻就行。按电阻和线圈分压比例为4:6就差不多了,这样380V的时候线圈分压230V左右。
引用 网友L:
220回路上加个继电器就行了。高于240V就动作。

网友X:
熔断器没用。。。。 我上电之前肯定量通断和电压。最基本常识

网友Y:
上次我们出去的设备,遇到类似的问题,以前公司都用正泰的三相漏电开关,后来改用施耐德的了,他们两个品牌进线顺序是不一样的,正泰最右边是零线,施耐德最左边的是零线,结果我们的驻外售后人员,惯性的当做正泰的来接线,漏电开关根本就推不上,结果他硬推上去,把里面220的电器元件全烧坏了,公司不至于为了这,就花大几千买个变压器装上去吧,

网友Z:
很简单,合同条款里增加一条:人为故障 不在保修范围内!

网友AA:
相序保护器,用好点的就行...
你们设备有做CE标准吗,如果有或者做过的话,这个是不能省的吧

网友AB:
加相序继电器就能解决了。

网友AC(2019-07-18):
用380转220V变压器 5个伺服功率也不算太大。
1.非标设备设计, 结合人机HMI,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以客户的利益和效益为出发点。
3.价格合理,设备靠谱。
4常驻上海、苏州、昆山周边地区
联系方式:QQ 372064796 微信:18521567982

网友AD:
如果用控制变压器不就没事了,220V从变压器输出侧取,只要客户提供三根火线,一根地线,如果接错,供电的断路器都合不上呀!!现在一些设备厂都这样了,我以前也是跟你样公司一样的做法,省一点,后来也上当了一次,下决心了,装控制变压器,加上这样抗干拢能力也强!

网友AE:
相序保护,做好标识。

网友AF:
380 进去 变压器降220 ,最保险

网友AG:
功率不是太大的好,建议加变压器。

网友AH:
把接的5根线搞好,放有标示,不然他们直接在端子排上面引可以会错,这个问题不需要保护,只是基本,没有常识就不要接那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