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Q03UDVCPU的以太网向GT2310触摸屏写入程序

楼主(2019-06-04):
Q03UDVCPU和GT2310是用一根网线连接,能通讯
看说明书上写,能通过Q03UDV 从计算机向GOT传送数据
但是设置了半天还是无法传送进去。求指导

网友A:
ip設定好 qo3udv還要拉一個軟體設定對屏通訊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lishunlong86

网友B:
加一个路由器就可以了;电脑通过路由器连接Q03UDVCPU和触摸屏都可以。

楼主:
不加路由器,直接相连不可以的吗?

网友C:
加交换机

网友D:
为什么不通过GT2310触摸屏向Q03UDVCPU写程序呢

楼主:
因为触摸屏要装到专门装触摸屏的盒子里
修改程序还要拆螺丝,比较麻烦
PLC打开个门就可以,想偷懒
看来是没法实现了
多谢各位大佬解惑

网友E:
引用 网友A:
ip設定好 qo3udv還要拉一個軟體設定對屏通訊
腻害了

网友F:
经常用的就是屏和PLC都连到交换机,要改程序电脑连到交换机屏和PLC都可以改;通过屏的USB端口可以连接PLC修改程序,好象不可以通过PLC连接到触摸屏的(没这样试过)。

网友F:
刚看了设置好象GT23的可以通过三菱PLC连接到触摸屏的,电脑通过USB端口连接PLC,PLC和触摸屏以太网通信可以的,这样连接PLC和屏要以太网通信才可以,串口连接不行。

网友F:
屏那边的机器连接设置中路由信息也要设置,但设了后还是没有连接成功,后面有时间再测试下看看。

楼主:
说明书上没仔细说明
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