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情况呢

楼主(2019-06-04):
如图S7-200 CPU224XP,本体有DC24V输出,为何一个灯都不见着?电源板问题还是。。。各位大神请多赐教

网友A:
电源220是不是正常,CPU有没有烧坏....

网友B:
不可能吧,有输出,灯不亮,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努力学习,提高工作效率,创造性的生活。

网友C:
首先检查220V输入电源是否正常?然后看输出DC24V是否正常?如果输入220V没问题,一般是内部电源问题。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热心助人!

网友D:
电源是DC24V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源是DC24V
CPU下面规格是AC开头,也就是总电源是AC220,后面DC才是CPU内部电源输出规格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热心助人!

网友E:
CPU板坏了吧

网友F:
表示没有遇到过,如果确实输出不受影响,暂且先用着,坐等高人

网友G:
碰到好几个台达24伏输出短路PLC电源灯亮运行灯不亮的情况。

网友H:
PLC没有上电吧,RON,STOP,指示灯都不亮,那来的输出?

网友I:
你这个好像是假货啊

网友J:
一眼看出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好像是假货啊

客户的,如何看出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眼看出是假货!

如何判别,请指教

网友K:
应该是220没供电,你那24V是外接的电源吧。

网友L:
高手多啊,这也能看出是假货?字体的确不像正货

网友M:
plc内部短路,就会有这种情况的.
爱家爱china

网友N:
自己给自己供电?永动机?

网友O:
假货,左上黑色模拟量插头外观不一样,而且正品插头上有印刷

网友P:
检查电源板。
电控技术服务

网友Q:
应该是plc没有上电,检查一下电源

网友R:
电源没问题的话就是短路了,保护了

网友S:
首先检查有没有DC24V

网友T:
有可能是输出点粘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