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Omron 温控器E5DC使用AT自动PID调节Modbus地址?

楼主(2019-06-04):
请教Omron 温控器E5DC
目前PV _SP_比例带_积分时间_微分时间皆可由触摸屏Modbus 通讯读取与修改了
但使用AT自动PID调节Modbus 地址位置是有谁有试过?
希望由触摸屏作变动PID自动演算选项
选如附图2的位置
无法正确读取与修改
是位置选错?

楼主(2019-07-04):
上面是用FUJI v9触摸屏直接连Omron 温控器E5DC,AT自动演算似乎连不起来.
PLC加了通讯模组CP1W-CIF11,使用无程序通讯的方式,温控器可以AT自动演算了.

楼主:
回复错了

网友A(2021-06-09):
兄弟这个 AT的地址找到了吗 最近在测试也在找 我用西门子的

楼主(2021-07-21):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个 AT的地址找到了吗 最近在测试也在找 我用西门子的
我懒得找了
三菱PLC直接用无程序通讯

楼主:
三菱PLC无程序通讯 AT
站号0 寄存器由R400开始
站号1 寄存器由R430开始
站号2 寄存器由R460开始
=================
E5口C 通讯操作说明书
http://www.linkoing.com/PDFManualCH/h181-cn1-07_e5_c.pdf
E5口C 通讯设置 参考105页
E5口C 上载/下载 功能代号设定 参考110页
FX3系列GX WORKS 2 软体设置
参考151页
写入plc后,plc断电关机
5秒后 在重新通电开启
下载积分:+5(twingo49) 真诚感谢!

网友B(2021-12-17):
兄弟这个 AT的地址找到了吗 最近在测试也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