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4):
三菱PLC  数值D0从外部读到,如何判断数值是在减少还是增加。
有没有相关指令或者示例

网友A:
读到后立即存到另一个寄存器中假如是D1, 下次读到后, D0跟D1先比较, 完了后在把D0中的值给D1

网友B:
M8002把D0丢到D1,每次循环用D0和D1对比,大于就置位M1,小于就置位M2,然后用M1或M2上升沿再把D0丢到D1。这样M1和M2就代表变化趋势,可以在单次循环里面用,循环最后复位下M1和M2。
这样有啥意义?PID控制?

楼主:
因为需要在这个值减少且小于某数时关闭一台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需要在这个值减少且小于某数时关闭一台电机

你具体说下D0是采集的什么(温度、流量?),这台电机是做啥的?能不能在D0大于这个数值的时候,控制启动这台电机呢?

网友C:
M0加标志,M1减标志,M2等标志,这个程序最好是在D0数值采集过之后调用一次,如果用主OB循环标志位显示1个扫描周期会被清除
if D0>D1 then
M0:=true;
M1:=false;
M2:=false;
D1:=D0;
elsif D0<D1 then

M0:=false;

M1:=true;

M2:=false;

D1:=D0;

else

M0:=false;

M1:=false;

M2:=true;

D1:=D0;

end_if;

楼主:
谢谢,DO是压力,控制压缩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8002把D0丢到D1,每次循环用D0和D1对比,大于就置位M1,小于就置位M2,然后用M1或M2上升沿再把D0丢到D1。这样M1和M2就代表变化趋势,可以在单次循环里面用,循环最后复位下M1和M2。
这样有啥意义?PID控制?

丢字用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