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4):
用RAMP 斜坡指令 控制电气比例阀输出一个线性压力给容器充气,容器里的压力是缓慢上升,容器有个泄流口。当突然关闭泄流口时压力会突然升高。怎样找出压力突然升高前正常数值的最高点?

网友A:
用变化量去找最大值,在关闭前变化量基本稳定,变化率急剧变化时前一个值就是最高值,这样能否做到
老铁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找这个变化量,给指点下呗

网友A:
用微分能求吗

网友B:
引用楼主mglyly于2019-06-04 16:26发表的 高手来帮忙!三菱怎样找出数据变化量异常点 :
用RAMP 斜坡指令 控制电气比例阀输出一个线性压力给容器充气,容器里的压力是缓慢上升,容器有个泄流口。当突然关闭泄流口时压力会突然升高。怎样找出压力突然升高前正常数值的最高点?

                         Y0关闭泄流口
--[>  D0   D2 ]---|/|--------[MOV  D0  D2]
这是个变化的过程,就是想知道用什么办法捕获变化量突然变大的那个点

楼主:
就是这个拐点怎么捕获

网友C:
可不可以從斜率來判斷?

网友B: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233701] 就是这个拐点怎么捕获

首先要確定真的是如此曲線

SM400
--||-----------------------[- D0  D2   D4]    後值 - 前值 = 差值
     ----------------------[MOV  D0  D2]

---[< D4  K?? ]-------[MOV  D0   D10]   差值產生變大 = 後值變大

用浮點數計算應該會更準
  • 下载积分:+2(mgly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