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下进线可以不?

楼主(2019-06-05):
断路器下进线是否影响其保护功能,有人说影响,有人说不影响,欢迎各位大师讨论。

网友A:
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网友B:
随你怎么进都行,最后把标识做好了就行,别那个SB不知道拆下口线再电死。
拆二代

网友C:
不能这种接法。所以是否影响其保护功能没意义。

网友D:
习惯问题吧,基本上都是上进下出,万一把人电到了没处说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E:
接线还是要有些原则性的,一般都遵循上进下出,从左至右排列,

网友F:
电工的准则都忘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阿.

网友G:
电工老师应该教过的遵循上进下出,左进右出原则。,人家都按套路来,你不按套路来,会把人害死的。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H:
电气安全讲究规范,不按套路来,会把人害死!!!!!

网友I:
自己用不会影响,在工厂里用不提倡这种接法。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J:
有的厂家给出的手册中明确下进线不影响电气性能,但我还是建议约定俗成的上进下出,除非是框架式大断路器。

网友K:
这种接法会害死人

网友L:
在国外  经常看到控制箱的总开关  为下进线

网友M:
最好不要这么搞,但是接了也没事,不过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不敢肯定。

网友N:
你这样接线,是要把自己电倒吗?

网友O:
电死人了的话,算谁的责任呢

网友P:
可以,断路器正常用,可能缺失漏电保护功能。但是如果要这样接的话,首先你得保证只有你自己能动这个配电柜,其次你得确保你任何时候都清楚记得这个柜子是下进上出的。不然这种做法就是在害人。

网友Q:
你电线从下面来,那你把断路器到一头不就好了

网友R:
如果是你自己偶尔用一下的话问题不大;如果你做设备卖给别人,不能这么做;标准里面有规定(断路器要上进下出);前年在福建一家公司的工场就出现过事故:断路器下进上出,工人看断路器没有合闸就去拆线,结果触电;处理结果是供应商承担所有的费用

网友S:
框架式断路器有很多下进线的接法的。部分万能断路器,带有失压保护功能的,需要注意取电源的问题。
电控技术服务

网友T:
我记得直流带负荷断开会拉弧,然后灭弧室在断路器上面,所以不行吧

网友U:
国产的不知道行不行,以前需要下进上出的时候,都是用的施耐德的断路器

网友V:
安全是一方面;下进线断路器分段能力要打折的

网友W:
你应该没有电工证吧?
诚交工控友

网友X:
电气安全讲究规范,不按规则来,会出人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