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人机界面(HMI)GS2110与多台台达变频器通讯例子

楼主(2019-06-05):
应网友要求,特做此例,供有需要者参考。
例子描述:
1.三菱HMI与台达变频器MODBUS RTU通讯
2.共4个从站
3.例子HMI程序,设置说明文档
实物验证图片
下载积分:+1(小孟孟)
下载积分:+1(刘特斌)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1(suy520)
下载积分:+1(蒲城风信子) 真诚感谢!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没有用过但也要赞一个
工控人加油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分享
我想问一下:楼主能说说你用的软件是什么版本的吗?我这边无法打开? 好奇怪啊

网友C:
打开你的电脑找到这个文件打开GT Works3 1.200J在第一个文件夹里面打开 Disk1然后在打开这个文件 Disk1 在 GS 文件里面点击这个安装包安装就可以了 GS Installer
下载积分:+1(mr荬籹籽) 重装也是可以的 &n ..

楼主:
楼上正解,需要安装GS系列补丁
下载积分:+5(刘特斌)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mr荬籹籽) 重装也是可以的 &n ..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请开始你的演讲吧、、、、、

网友E(2019-07-10):


网友F:
楼主,程序中的D2202能出现K155这个值吗?

楼主:
回复楼上
首先,这大概不是我写的程序吧!
其次,从第一张图看,D2202是通过MODBUS读出的数据,而且,注解为控制模式显示,你问有否可能出现K155这个值,必须找到从站手册才明白。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F:
这个程序来源于网络,不是您写的,就是想请教:D2202是从h6061寄存器读取数据,而h6061的各种模式值如下图所示

所以按照图片信息,D2202不会出现K155这个值,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程序来源于网络,不是您写的,就是想请教:D2202是从h6061寄存器读取数据,而h6061的各种模式值如下图所示
[attachment=235384] ,
所以按照图片信息,D2202不会出现K155这个值,对吗?

你可以把手册传上吗?光看一个地方可能不全面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G:
感谢楼主分享
隔行如隔山

网友H:
资料很好,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程序来源于网络,不是您写的,就是想请教:D2202是从h6061寄存器读取数据,而h6061的各种模式值如下图所示
[attachments=235384] ,
所以按照图片信息,D2202不会出现K155这个值,对吗?

你发的是这位工控朋友的贴子中的程序,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3110.html
从手册中看不清什么情况下为K155,但是,从他的程序注解中看,D2202=K155时,就是定位启动信号
因为没硬件,我无法验证,
最后,建议你到原贴去提问请教,可能效果会好些.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I:
好贴!一直都是用PLC控制,其实完全可以用触摸屏来完成,节约PLC的一个通讯模块,高手!

网友J(2020-03-20):
谢谢楼主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K:
引用楼主anlyl2014于2019-06-05 15:22发表的 三菱人机界面(HMI)GS2110与多台台达变频器通讯例子 :
应网友要求,特做此例,供有需要者参考。
例子描述:
1.三菱HMI与台达变频器MODBUS RTU通讯
2.共4个从站
3.例子HMI程序,设置说明文档

问下三菱的GT可以在线仿真吗?

网友C(2021-12-01):
感谢楼主热心分享!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