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安装OMRON 软件后打开显示半屏的完美解决方法

楼主(2019-06-05):
相信大家在WIN10是装OMRON 软件后打开后屏幕只显示半屏的情况,以下是完美的解决方法:
1. 打开CX-Programmer,选择“工具”-“选项”;
2. 点击“通用”选项卡,选择“高级”; 可能看不到,把任务栏隐藏起来才看的到。
3. 勾选“当下一次启动CX-Programmer时不显示信息窗口”;
4. 点击“确定”关闭窗口后,重新电脑。
5. 重新打开CX-Programmer

网友A:
右击桌面,显示设置,更改文本,应用项目等的大小,设置为100%就可以了,win0默认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