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5):
最近做了个项目,安川MP3300带33轴,外加200多输入输出点。其中,气缸大概有60多个,针对气缸,专门写了个底层子程序,包括手自动控制方式,气缸的启动条件不足报警,气缸检测报警及气缸运行超时报警,运行条件不足报警等,该子程序思路可以适应于任何系列PLC。(由于程序保密性,仅给出部分,以图片形式给出,大家可以集思广益,针对单一气缸,看还少些什么可能性)

1.定义输入接口(包括双按钮控制,单按钮启停控制,以及气缸两个位置检测开关及自动调用接口)

楼主:
1.定义输入接口(包括双按钮控制,单按钮启停控制,以及气缸两个位置检测开关及自动调用接口)

楼主:
2.定义启动条件,及执行条件(该条件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楼主:
3.定义动作

楼主:
4定义动作执行

楼主:
5定义报警(延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楼主:
6最终气缸执行

楼主:
其中D寄存器为内部变量,按气缸编号,用变址,加for循环语句,就可以把60个缸的底层不断循环扫描输出

自动直接对GB400A, GB400B调用即可
GB400A的完成信号是GB400C
GB400B的完成信号是GB400D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这程序日本人写的吧!执行效率不是很高,但比较安全,找个工作两三年的工程师9成被绕晕

网友B:
思路可以通用,实际不同的PLC做的功能块不能直接调用,方法很好可以借鉴。

网友C(2019-07-27):
楼主这是双控电磁阀阀吧,能不能把你输出实际电磁阀的发一下还有6最终气缸执行的自锁了之后怎么断开。
少侠好眼力,缩回的常闭忘记串进去了截图的时候在改程序

网友A(2021-07-24):
这个好像是日特卷线机的底层程序

网友D:
可以,通用

网友E:
气缸底层程序,适用于任何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