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5):
6eS7 231-4HD32-0AB0 模块,通道0,配置为4-20mA电流输入,显示32767,超限,配置为0-20mA显示值为13,万用表测量电压为2.3V(万用表通过测量24V校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模块电流采样电阻为250欧姆,那么这时电流为2300/250=9.2mA,数值应该是(9.2-4)/16*27648=8986。这个模块是电工安装的,我不在现场,是安装的有问题,还是模块硬件设置有问题呢?
这个模块的说明书我也没找到,只有一个样本,照样本画的图纸,是不是硬件上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拨码等设置?

网友A:
这个硬件上不用拨码设置的,通道上选择就可以。你配置为4-20mA电流输入,应该不会显示超限的!是不是外部接线有问题

网友B:
1200模拟量在没有接仪表的时候,是显示32767的。接上仪表就好了。

楼主:
估计是我接线有问题,传感器是二线的,我是24V+先入的PLC ,传感器负端回到24-的,估计模拟量输入端与电源端未隔离,虽然模拟量端口输入电压只有2.3V,但相对于电源-,输入端是24V,可能造成采集的问题。我还没改接线。没最终确定原因,估计是这个问题。

网友C:
一般我建议+24进探头+,探头-进模拟量+,模拟量-接0V,因为有些模块是2路共GND,

网友D:
4 floor was 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