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三菱plc储存模块 FX-EPROM-8

楼主(2019-06-06):
目前这种卡不考虑二手的,已经停产;有很多机器需要通过切换程序卡来工作,后面还会一直增加这样的额机器,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替换
三菱plc储存模块 FX-EPROM-8
!

网友A:
现在FX5U的程序64K一般的小设备用用空间绰绰有余了吧,还用加存储卡?
主要多台机器切换,每台机也就1千多步,但是类似的机器有一百多台,后面还会增加;每台机器对应唯一程序;怎么实现把程序放在优盘里可以调用

网友B:
这种卡国产的很多,直接可以使用,TAOBAO一搜索一堆。
三菱原装的肯定没。换PLC太麻烦,程序可能要修改。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不清楚楼主是什么机器?
如果机器都是相同的,只是程序不同,或者参数不同.
程序可以做成,A下降, B上升,C左移,D右移,
将程序做成配方形式.程序1,ABDC,程序2,BACD
通过触摸屏选择不同程序.
机器都不同,
别的机器程序应该也不可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