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换三菱plc储存模块 FX-EPROM-8

楼主(2019-06-06):
目前这种卡不考虑二手的,已经停产;有很多机器需要通过切换程序卡来工作,后面还会一直增加这样的额机器,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替换三菱plc储存模块 FX-EPROM-8

网友A:
用国产的,也是这型号,TAOBAO搜索。
都是二手的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这种卡和PLC都应该有三十年,还新增机器,
不能采用的配方的形式来选择程序,
确实要用卡,
三菱Q系列,L系列都支持将程序存在卡上.
打算用配方,配方没有思路,能不能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