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LD75P4定位模块使能问题,求教!

楼主(2019-06-06):
三菱LD75P4模块能够只单独使能一个轴吗,在手册上只看到整个模块使能,没看到单轴使能,新手求指教,感谢!

网友A:
伺服使能驱动器侧有单独的伺服ON信号,要单独给一个轴使能可控制伺服ON信号,定位模块这边只有一个模块就绪的信号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使能驱动器侧有单独的伺服ON信号,要单独给一个轴使能可控制伺服ON信号,定位模块这边只有一个模块就绪的信号可输出;
懂了 , 感谢!

网友B:
如果你是买的两头多Ping标准线就不好实现,如果你是中间用端子中转了一下,就很好实现。驱动器这边伺服使能无非就是一个输入信号,你随便从其他正常输出里面选一个接进去就行,无非是在程序里面多写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