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伺服电机力矩控制

楼主(2019-06-06):
伺服电机力矩控制时。当电机力矩达到目标值后,电机是转速为0,还是以一定的速度恒扭矩继续运行?

网友A:
如果空载,电机就以限定的速度值旋转。
如果负载增大,到设定的力矩后,那电机就不转了,速度为0。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