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信的问题,在复杂环境是IO点对点通信稳定,还是总线稳定

楼主(2019-06-06):
现在在准备一个项目,就是给热锻锻压的机械手上下料方案。旁边有个五六米的加热炉,高频磁感应加热的,很久以前的加热炉客户说电源会受到污染。现在PLC和机器人通信,不知道是用IO点对点继电器通信稳定还是CCLINK总线稳定?如果用继电器,继电器会不会受到磁场干扰而误动作?还有就是对于仅仅稳定性而言是总线比较好,还是继电器?电源加一个380V转380V的三相隔离变压器,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经验的朋友指点下。

网友A:
CCLINK好像有光纤版的,
不存在电磁干扰的问题.
远程模块做好屏蔽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感谢你的解答,那如果伺服和步进是走脉冲方式好点还是走总线控制比较好?

网友B:
最理想的都是走光纤的总线吧,只是光纤要做好高温防护

楼主:
那在这种环境下,继电器接触选型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比如是不是不要选带线圈的,而是选固态继电器之类的

网友C:
用I/O或用CCLINK都没问题,要注意:
1.CCLINK要标准电缆,
2.控制电箱和机器人电箱要尽远离炉子,靠得太近,用什么都没用。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