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6):
新人求教 三菱模块rj71pn92在works3中怎么设置不上 找不到这个模块?works3版本号1.05c是不是太低了??

楼主:
有没有人在额   这个新的模块有人搞过么

网友A(2021-04-11):
需要单独装一个GX Configurator-PN软件后,才能在系统配置内看到该模块!

网友B:
PROFINET模块吗,做主站还是从站

网友C:
估计以后也是比较冷门的没什么人用,一套R CPU加PN模块,直接上S7-1500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