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无协议通信读回来的数据

楼主(2019-06-06):
三菱无协议通信读回来的数据,能不能把16位数据做高低位互换,再去去除标志位,再去合拼成19---0的数据
第一次做这样数据解析,希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三菱FX3U-485BD板用无协议读取劳易测激光测距仪里面的位置数值

网友A:
搞那么复杂?把劳易测激光测距仪手册发上来,帮你看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附件已经上传

网友A:
看了你提供的手册,早期提供的全英文,看得很累;而现在提供的你还翻译了不少,谢谢!
我觉得这样:
1.这是MODBUS ASCII通讯,用RS485口,2脚是B信号,4脚是A信号;
2.你可以先不要理会数据做高低位互换,这些事情,先用modscan32软件与设备通讯,你英文好,对你来讲相信不是问题;
3.MODBUS ASCII通讯,是国际标准,三菱PLC还有专门的指令来处理数据,如果要用FXPLC通过通讯板读数据,本网站有我发的例子,供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8002.html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如果只读数据的话,不如直接用人机界面(HMI)直读设备;大多数品牌的HMI都有MODBUS通讯功能,可参考我发的例子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8394.html
当然,这例子三菱的人机界面跟变频器MODBUS RTU通讯,你这个设备是MODBUS ASCII通讯,要改一改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还有这个例子也是台达HMIMODBUS RTU通讯例子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7120.html
谢谢提供例子,
用来做定位比较,用人机界面读取,再下发给PLC做比较,会不会反映慢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三菱,可以通过方法转换数.
读取数存放D0至D7,
ld m8000 mov d2 k2m16
mov d3 k2m8
mov d4 k2m0
Dmov k8m10 d10
D10 D11保存32位值
其它同样类似处理.
谢谢提供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