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习惯,大家探讨一下

楼主(2019-06-06):
程序习惯:1、手自动程序是混编在一起好,还是用主控、跳转指令分开编好。
2、输出线圈是是用置位、复位指令好还是用互锁、自锁好。
附一段,程序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自己别把自己搞乱就可以了 功能能实现 好用就可以了

网友B:
手自动分开方便调试修改

网友C:
走自己的路!你做的项目你说了算

网友D:
到达目的地的路有很多条, 按自己的习惯去做就好!编程也是一样的,自己的思路去做吧!
智能机器人设计及生产销售...

网友E:
我都是分开写,就连线圈输出都是不同的,然后再写一个输出程序。

网友F:
我也是分开写,好检查,容易区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分开写,好检查,容易区分
头像能不能换换,兄dei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网友H:
看实际使用情况,各有优缺点,无论分开写还是混着写,总之有一个不变的东西,那就是程序对应的不同功能必须分段,分段清晰怎么写都行,排查也方便,最烦那种既不分段也不添加注释的傻叉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