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6):
以前用的是台达伺服。第一次用3U控制松下A5伺服。连好线,设置好参数。选择位置模式。PR06和PR07分别设置的是0和3。然后写了三句简单的指令进行测试。分别是DRVA K10000 K2000 X0 Y0;第二句是DRVA K15000 K2000 X0 Y0;第三句是DRVA K5000 K2000 X0 Y0。第一条指令运行时,伺服电机向前运动到10000个脉冲对应的位置;第2句执行时,伺服向前运动到15000个脉冲对应的位置。但第3句指令执行时,伺服没有反转向后往5000个脉冲对应的位置运动,仍然向前运动。监控PLC程序,脉冲输出端子Y0和方向端子Y4都有输出而且当前值存储器D8340也从15000较小到了5000。我把PR06和PR07分别设置的是1和3,现象跟前面一样,只是伺服一直向后运行,还是不改变方向。请问有没有碰到过类似情况的大神,如何解决的,原因是什么?谢谢

网友A:
DRVA K10000 K2000 X0 Y0  确认这样的指令可以写入PLC?三菱FX绝对位置定位指令DRVA的最后两个操作数是脉冲输出信号和脉冲方向输出信号,不可能有X信号可输入的;最后两个操作数应该Y0 Y**;松下伺服那边参数设置对的,另外PLC的脉冲方向信号Y**也要接线到伺服的方向信号输入端的;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打错了,是写的DRVA K10000 K2000 Y0 Y4

网友B:
把方向信号y4换个点试试。

网友C:
伺服控制方式要和PLC控制方式设定一样---集电极控制   默认的是双脉冲控制的

网友D:
把说明书仔细看一下,说明书里很详细,松下的某些型号伺服外部电路还得开启脉冲使用功能,

专业外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