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关于欧姆龙编程软件使用上的问题

楼主(2019-06-07):
请问,欧姆龙软件如何进行软元件强制输出?这在检测输出点方面很有用。

楼主:
另外,欧姆龙软件中软元件监视如何操作,请指导一下。

网友A:
OMRON软件太方便了,直接要强制点右键单击,选择强制就行了。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B:
我来说两句话~~~~~~
那还是不如Works2,,,【Shift】+【Enter】就可以~~~~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来说两句话~~~~~~
那还是不如Works2,,,【Shift】+【Enter】就可以~~~~
右键可以强制并不代表欧姆龙没有快捷键啊,Ctrl+J.CTRL+K.CTRL+L
Good Luck~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D:
set rset 算不算强制输出
下载积分:+1(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