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直流电源选型

楼主(2019-06-07):
2个雷塞的步进电机,电机电流是5A,适配器输入电压范围是24-48V,官网给出的力矩曲线图是以36V为例。
这2个电机是做圆弧插补,现在直流电源选型计算是48*5*2*1.5(放大系数)=720W,输出是48V。
请问各位大神上面的选型合适吗?会不会选太大了。

网友A:
这个请高手给出解答 记得以前 我实测过电流 距离电机标定的电流差的很远, 例如电机标定电流3A 实测下来好像1A都不到,

网友B:
可以的 ,步进电机电源大一点没关系,输入电压越高,步进电机发热越厉害,注意好电机的散热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