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7):
RS D440 K30 D10 K4这个指令如何理解?
只是知道这个指令是为RS485串口通讯指令,在D440存入数据,长度为30,接收D10长度为4,但是具体什么意思,谁能详细解释一下

楼主:
谁有台达PLC相关的电子书,想看看具体指令的例子说明,谁有给分享个链接,提前谢谢了

网友A:
  • 下载积分:+1(小军电子) 热心助人!
  •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我倒是在官网下了些资料,还没有来的急看呢!现在是看着现场的程序,用软件的帮助信息,一边看程序一边看帮助

网友B:
    读取设备的信息
    一般是COM2,或者COM3的,
    发送数据由D440开始的30个寄存器里,
    读取到存取在D10开始的4个寄器,
    这个应该是设置参数,设置完后,设备返回确认是否成功的消息.
  • 下载积分:+1(小军电子) 热心助人!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取设备的信息
    一般是COM2,或者COM3的,
    发送数据由D440开始的30个寄存器里,
    读取到存取在D10开始的4个寄器,
    这个应该是设置参数,设置完后,设备返回确认是否成功的消息.

    我再问个问题,MOV  K2M45   D400,这个指令是数据传输指令,如何具体理解呢

网友B:
    将M45到M52传送到D400,

    这是最基本的,建议看一下说明书.
  • 下载积分:+1(小军电子) 热心助人!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再问个问题,MOV  K2M45   D400,这个指令是数据传输指令,如何具体理解呢

    手册太厚,一时消化不了那么多是吧,哈哈!看这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