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V脉冲转24V的问题

楼主(2019-06-07):
先祝各位工控同仁端午安康。
我现在有一个V90的PTI的伺服,手册上写的接收24V脉冲输入(单端),但是我现在手上有个板卡是发送5V脉冲的,我想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把5V脉冲升高到24V可以和驱动器用起来,谢谢各位。

网友A:
搜“光耦隔离模块”

网友B:
你先看手册24V脉冲输入电路,大多是光耦隔离输入的,输入电压大小,只是输入电路中的电阻大小不同而已。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简单点用固体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