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控制

楼主(2019-06-08):
现在有一工程3个伺服。12个步进,12个步进走位置控制同时只有一个工作,精度要求不高走固定距离。准备用三菱系列PLC。各位大师有没好的建议方法?关键是步进好像有种用I\O控制地控制器,有没大师清楚的?步进用485好用不?谢谢大家的建议,最后用了I/O控制位置的。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A:
qd75p8,qd75d4

网友B:
12步进是分散开吗?如果距离稍远,可以考虑用5台FX3U-48MT做,走N:N通讯,每个站负责3个轴;也可用4台FX5U,每台4个站;
步进是有控制器的没错,就象伺服的放大器那样,接脉冲信号及方向信号,没用过485的,东西很便宜。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伺服和步进都有用I/O控制位置的类型。具体像SMC电缸,IAI电缸
下载积分:+1(洱海雪) 真诚感谢!

网友D:
简单应用,QD70P8,带8轴,因为不能插补价格也不算贵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E:
12个步进电机不是同时工作可以一个脉冲控制12个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