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引导伺服纠偏问题

楼主(2019-06-08):
用三菱FX3UPLC 控制伺服电机,再用CCD检测伺服抓取产品的摆放角度,如果位置有偏差,通过PLC控制伺服电机纠正偏差角度?不知道哪位高手做过类似的项目?有哪些编程思路和注意事项?

网友A:
像素比,映射关系搞好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同样想学习一下,有没有做过的大神来讲讲,多谢!!!!!!!!!!!

网友C:
CCD控制器给PLC D区写偏差位置 你就照着位置跑就好了吗

网友D:
同样想学习一下,期待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