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9):
          各位大神,一台设备要用到台达VFD-L-I的变频60-100台。但是每台单独的变频都要以通讯的方式PLC写频率到变频粗略跟随前面一台送料辊设备的线速度,线速度用编码器或读取变频器(三菱变频)的频率这两种方法。后面的跟随VFD-L-I在用角度传感器来进行像张力调节那样在调节电机速度。从而使收取有一定的张力调节。3U  485BD以广播形式同VFD-L-I变频RTU形式通讯。不需要回传数据。只要读取前面设备的线速度就行。看了下VFD-L-I变频手册他支持RTU格式的通讯。
       第一次用到通讯。对485不熟,但看手册讲到485BD最多能连200多台,但有的讲到只能联30多台。那我讲到的这个设备用到100台左右的变频能否用485BD进行变频广播通讯。
       还有3U不是可以使用CRC指令进行校验吗?那这样不就简化了检验程序吗。我下载了论坛的的几个485BD  RTU的程序案例看到里面好多都另编了一段CRC[校验的程序,一直都没想明白。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size]

网友A:
可以带100台,FX3U使用CRC校验指令就可以

网友B:
1.用MODBUS RTU通讯,跟100台变频器通讯,会很慢的;
2.广播形式,要注意,每台变频器都有份,例如:你发送0号站定频率命令,在整个网络内的各个站都会改变成你发送的频率。
3.FX3U _485BD用CRC写的例子,可参考我发的例子
http://www.ymmfa.com/job-gkaction-download-pid-tpc-tid-1666109-aid-232721.html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大神的解答,2楼大神的那个案例我以下载下来在学习参考中。只是有部分还没明白。因为设备是配套在一条生产线的中,它前面的输送辊的线速度在开机正常后,基本上没什么变化,是一个基本上稳定的线速度。100个电机单独收取,当其中一个电机开机收卷的时间只读一次前面输送辊的线速度。当收卷的直径变大时,收取电机的速度变化用角度传感有角度电压+主速度频在变频里PID运算来控制电机转速。
   2楼大神讲到RTU广播通讯速度慢,慢到什么程度,你讲到的广播频率在整个网络中100台电机都是这个频率这个可以的。
现在设备这样的控制方案可行性不知能行不。请各位大神继续指点迷津。

网友C:
不是所有变频器都支持广播,
485通讯是单工,只能一个一个去轮询.
通讯速度可以根据波特率,加上轮询时间.
100多台建议采用以太网,
FX3G不支持CRC指令.

楼主:
3G不支持,但是FX3U也不支持CRC指令吗?
台达的VFD-L这种不知支持广播形式不。只要轮询时间在1秒以内也可以,必定这个给定频率不用太精确,因为后面收卷每台变频还要装个角度传感器来调整。

网友D:
这么多变频器怕是很容易丢失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大神的解答,2楼大神的那个案例我以下载下来在学习参考中。只是有部分还没明白。因为设备是配套在一条生产线的中,它前面的输送辊的线速度在开机正常后,基本上没什么变化,是一个基本上稳定的线速度。100个电机单独收取,当其中一个电机开机收卷的时间只读一次前面输送辊的线速度。当收卷的直径变大时,收取电机的速度变化用角度传感有角度电压+主速度频在变频里PID运算来控制电机转速。
   2楼大神讲到RTU广播通讯速度慢,慢到什么程度,你讲到的广播频率在整个网络中100台电机都是这个频率这个可以的。
现在设备这样的控制方案可行性不知能行不。请各位大神继续指点迷津。

广播不会慢,广播的话变频器照执行,不回应,不会慢的;只是提提你,100台奕频器全部分站读写的话会很慢。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
100台变频器走通讯控制的话建议用以太网,要是用485的话通讯速度是个大问题,轮询一遍要好长时间,控制精度就没有保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