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9):
请教各位大神,怎么把实际距离转脉冲数,在触摸屏上输入距离数值,程序中D300数值也变化,但是就是不动作,D0和D10也没有变化,然后plc诊断那块有时还显示运算错误,求助大神,这是怎么回事        下面附图

网友A:
D300没有显示数据呢,运算错误大多是你用了除法,除数是0的话就会出错,你好好检查一下
谢谢,把D300,换一个存储器,如:D400,监视时,是有数据的,但是不执行后面的命令,然后D400也和D300一样了,不显示数据

楼主:
好的谢谢,我在检查一下   请问这样转换时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B:
有可能 是屏里D300的数据类别选择有错误
谢谢,数据类别 确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C:
直接用整数运算,先乘再除
谢谢,用整数运算我试过了,先除后乘也是可以的,但是就纳闷了,小数为啥就不行了

楼主:
不明白,我是小数除法指令应用错了,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D:
你学的比我深入,我还在研究怎么以太网通讯呢~

网友C:
除法会把余数丢了,再乘就把丢掉的余数放大了,误差会比较大

网友E:
把D300先转换成浮点数

网友B:
D300的数据类型不对。我刚测试过,如果错的会显示-----

网友F:
新人,来学习的

网友G:
浮点数运算占用的寄存器比较多哦    最少5个一跳     比如  d0      d5       d10       d15   这样用      检查下寄存器编号看看。

网友H:
屏里的D300要设置成浮点型,
三菱MT2的SFC解密、MT2安全密钥(Security Key)解密,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2057274183

网友I:
D300都不转换一下就用,能行吗?
PLC、触摸屏、C#上位机组态监控,输送带,非标机械,控制柜,现场施工,电气代理16639500085

网友J(2019-10-07):
4楼正解。4楼的方法是比较方便和准确的。用浮点数去除如果你预留的间隔是2个那就会导致错误。因为实际需要占用4个。还有就是浮点数去除会导致被四舍五入。这样容易出现误差。
最后就是你这种情况应该是d300的数据类型没选择浮点数

网友K:
浮点数乘法的话可能占用4位地址
近十年工作经验,关于各PLC、总线模块、机械手、伺服变频控制、视觉镜头等硬件选型;图纸、程序标准化;物联网控制、PID化工工艺。欢迎交流讨论。
各传统行业设备优化升级,可免费提供方向 vx:641669485

网友L:
你要把参与浮点运算的数全部转换成浮点才能运算,不然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