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稳压电源、万用表mA档测量INOR变送器的电流行吗?

楼主(2019-06-10):
请教大师:用DC24V稳压电源、万用表mA档测量INOR变送器的电流行吗?这个变送器没写电压,24VDC电压高吗?会烧坏变送器吗?

网友A:
可以!
下载积分:+5(aabbcc296)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感谢!但是这样接线量的室温后,用脉冲发生器再测室温(此时室温30℃),显示只有-2.79℃,电流2.81mA

网友B:
确认一下传感器类型是否匹配,

网友B:
还有确认一下稳压电源限流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确认一下稳压电源限流情况
稳压电源是DC24V1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quote正是!可以这么接。正好这个变送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