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0):
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下,这个昆仑通泰的工程密码能解开不!一台旧设备 想改动下画面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附件: 金20190520.zip (488 K) 下载次数:236

网友A:
密码是1******2不过你的文件备份有问题 要么被修改过
  • 下载积分:+3(baoxiao)
  • 项目、视觉、通讯QQ3515716

楼主:
    大神能不能告诉我密码!中间的*都是是什么数字?谢谢了

网友B:
    密码是16****62文件可能有问题。
  • 下载积分:+3(baoxiao)

网友C:
    想吃免费的午餐那是不行的。
  • 下载积分:+1(baoxiao) 指点江山!

楼主:
    给个密码研究下嘛!下次有活要什么给什么!(((*°▽°*)八(*°▽°*)))♪t

楼主:
    小弟这是闲置的屏想研究下!大神辛苦了!

楼主:
    大哥!四位****很难猜的!这透露两位!!

网友D(2019-07-16):
    破解过程:
    1.插入U盘,并按步骤重启触摸屏(直接断电也可)。
    2.重启后,当系统读条时点击触摸屏,进入“系统属性”界面。
    3.在“系统信息”选项卡中,依次点击“文件操作-导出工程目录”接着选择你的U盘,将工程数据导出。导出后返回上级端口,启动工程即可。
    4.将U盘插入电脑,找到“X:\mcgsbin\project\context”(X为你U盘盘符)文件,用文本编辑器打开(记事本就行)。
    5.搜索工程的用户名(这里以qwerty为例),用户名后面跟这个一串字符就是密码,如图,这里密码是123456789
  • 下载积分:+1(在奋斗的年代)
  • 下载积分:+3(baoxiao) 真诚感谢!

网友E:
    LZ,楼上的方法验证过没有,可以的话贴出来通知一声

楼主:
    悬赏200求密码!各位大神帮忙

楼主:
    没试!因该不能那么好弄吧!我试试

网友F:
都是牛人啊,
工控人加油

楼主:
方法试了!因该能找到用户密码!可是
有工程密码要用户密码也没什么用!不过还是谢谢了!有没有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