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0):
有个测试机需要伺服马达旋转5千万次。伺服设置2000脉冲一圈。了解到D8340计数的上限是20亿,不够用。D8340清零以前用过好像不大好清零。用时间计数的话不能控制停止位,因为有加减速时间,速度也是要设定可改的。有那个大神试过D8340零清零,或其他办法能能控制好停止位吗。
大概大概

网友A:
马达有个Z相信号,高速计数器,一圈一个信号
换个思路方法多得很
谢谢大侠,是蛮好的思路。计数到了后,是不是要减速停,不然可能停不准。停的差一点没关系,太多不太好。
  • 下载积分:+3(wangdai527) 热心助人!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网友B:
    伺服马达上有个紧急停止信号,计数到达用PLC中断然后立即输出给伺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马达有个Z相信号,高速计数器,一圈一个信号
    换个思路方法多得很

    如果担心停不准,在计数到4999W5000转的时候,换一个低速,再慢慢数。
    按理说 要求5千万次,都会给一点允许误差的,哪怕是测试机,多转点测试品该坏已经坏了,不该坏的多几圈也坏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