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过激光测距的大哥

楼主(2019-06-10):
在一个塑料膜上面在贴一个塑料透明膜,要验证这个贴上去的膜有无,因为是透明的,想用激光来判断二个膜之间的厚度来判定,
不知道国产或基恩士哪款激光测量距离的传感器或控制器能做?

网友A:
试试邦纳吧

网友B:
只能上基恩士了

网友C:
基恩士LJ-V系列应该可以,透明材料具体咨询下基恩士客服吧。基恩士的很贵,都是W为单位。
你还得考虑下你这个产品变不变形,放不放的平整

网友D:
咨询基恩士吧,肯定可以,他们的工程师会给你对应的方案的,就是太贵了

网友E:
只是检测有无,直径0.5mm左右的光纤点,从侧面检测2mm厚度是否存在可以吗?这也是从基恩士了解的,这类光纤用国产可代替的就多了,且成本优势在,如:深圳博亿精科
http://www.boyijingke.com/

网友F:
看看松下的HG-C系列,比基恩士便宜

网友G:
我用过松下的一款激光位移传感器HG-C1100的带开关量输出和模拟量输出,重复精度0.07MM,可设置输出信号的范围参数,检测距离范围是65mm~135mm,开票价格大概在2000多点。omron和基恩士的价格比较贵,当时也是应为价格才选的松下。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H:
多点式激光传感器 IX 系列 基恩士
对任意位置进行“高度”识别
多学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