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的一段程序,没有按照预想的实现,大神给看看

楼主(2019-06-10):
写的一段程序,没有按照预想的实现,想通过启动M30指令完成后,将M31置位,这样可行吗 为什么实际控制实现不了,大神给看看!谢谢了

网友A:
M30是一直接通的吗
不是的

网友B:
把M8147改为M31上升沿试试
你说的是把第一个M8147改掉吗,这样不行吧

网友C:
1.第1段,RSTM30并在M9029,意思是说,动作完成后才复位;
2.第二段,不能马上就驱动M31;D171 D155还要数据,等给完数值后,才可以SETM31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我就是这样用的,可参照我发的工程分享。
真诚感谢!我试试
下载积分:+3(wangdai527) 热心助人!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m30要自锁。drva指令默认方向信号是y4
嗯 方向信号接的是Y2。DDRVA 和DRVA 是32位和16位的,只是要输出的脉冲数范围不一样吗

网友D:
还有一般用DDRVA

网友B:
我说的那种方式能实现,但4楼那种更简洁。
然后,M8147在3U用不了,只有在3S或者1/2上面用。至于5楼说的脉冲和方向,看下你对应PLC手册就知道了,按照你写的DRVA应该没有指定。有些PLC用本体脉冲输出,按你选择的输出方式,会指定每轴是哪两个点。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