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静电的设备

楼主(2019-06-10):
厂里最近有台CPU包装机,大师们你们有做类似机器的时候静电是怎么处理的,谢谢!

网友A:
严格可靠的接地,而且设备上预留防静电插口。富士康这种喜欢在桌面贴防静电皮。

网友B:
给个离子风吹吹 消静电

网友C:
静电风扇,,可控制,,,基恩士的效果好,价格高,,smc的效果一般,价格便宜,,,,两种已经现场验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静电风扇,,可控制,,,基恩士的效果好,价格高,,smc的效果一般,价格便宜,,,,两种已经现场验证
很好的办法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可以装离子棒之类的,就像屏幕厂家一样,在很多地方都安装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