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的选型软件有吗

楼主(2019-06-10):
这个是三菱网站的,有软件能直接安装的吗?

网友A:
有啊。我们这个网站的工控下载里,工控下载 > 三菱PLC软件

网友B:
5U的选型软件好像没有,只能在线选型

网友C:
只有在线的,安装版的落后了,好多型号不对。
http://www.ymmfa.com/plc/fx5u.php
这个页面拖到最下面,有一个 FX5U在线配置选型
实际地址是
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SelSystemWeb/iQFSelSystemWeb/selection/iqfselsystem/iqfselsystem.html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