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可选择顺序控制的方法?

楼主(2019-06-10):
可以用PLC实现 顺序控制,但有时间我们想做的灵活一些。工作步骤让客户自己选,如选进水 升温 排水 加料 等,这些功能可以根据客户要求自己设定 并保存在菜单内!欢迎有遇到类似的案例的兄弟发表见解
青岛拓能自动化 15908921588 QQ:410295596 愿与从事染色、印花的朋友握手。

楼主:
我讲明白没有,可以先加料 再升温 这个过程 客户自己设定 机器根据客户设定 自己来 工作
青岛拓能自动化 15908921588 QQ:410295596 愿与从事染色、印花的朋友握手。
zsh340

网友A:
三菱SFC顺序功能就可以做到

楼主:
做成功能块,如何调用?
青岛拓能自动化 15908921588 QQ:410295596 愿与从事染色、印花的朋友握手。

网友B:
参数不一样好搞一点,工序不一样搞几套程序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现在的PLC可以实现这种菜单式的 选择结构吧
青岛拓能自动化 15908921588 QQ:410295596 愿与从事染色、印花的朋友握手。

网友C:
可选的逻辑结构可以实现,如果需要调换就不太好实现。
如果正常是1-7,可以1-3-4-5-7,但是如果想要1-4-3-5-2不好实现

网友D:
用子程序调用的方式可以实现。

网友E:
做过类似的,用的是好多寄存器来保存步骤,然后用SFC进行循环调用子块。灵活是灵活了,但是参数特别多,触摸屏也容易变得很复杂。而且如果客户要求多的话,程序逻辑很复杂

网友F:
建立RECIPE來分類搭配先進先出邏輯應該可以實現,但要注意雙輸出的問題。

网友G:
建立一个完整全面的总程序,根据不同选择功能执行相应的子程序部分。

网友H:
搞个配方
a信捷一级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