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软件

楼主(2019-06-10):
这二个是台达什么软件, 如图有一个PLC,另一个ISPSoft 3.07下载说明是PLC , 可是安装后发觉用不了, 好象也不是PLC编程软件 有点象是屏 可是无法编织。

网友A:
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的编程软件,ISP可以打开WPL格式的

网友B:
ISPSoft為台達新一代的可程式控制器(PLC)開發工具,除了導入 IEC 61131-3 的編程架構,以多任務整合的方式來進行專案的管理,亦提供台達以及符合國際標準規格 PLCopen® 的功能塊,無論是單純的小型應用,或是較為複雜的中大型控制系統,ISPSoft都能提供使用者一個高效且便利的開發環境。

网友C:
这是个编程软件,只是风格不同
a信捷一级代理

网友D:
建议用ISPSOFT,最接近与西门子风格,可以开发功能模块。

专业外协

楼主:
谢谢大家了 为何打开软件编程指令用不了 不能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