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程序求助

楼主(2019-06-11):
有台自动攻牙机,上电复位后自动时,有时能连续动作N次!有时动作2次-3次就不动作了,然后又重新按启动又是动作1次2次或3次又停止,途中不动作也不报警!
用的是顺控指令,程序是别人厂家写的。是否跟扫描顺序有关?有大师能否帮忙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A:
这么简单的程序
,自己写一个不更好?
a信捷一级代理

网友B:
程序不完整!里面只有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