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西门子300晶体管输出能存在半导通状态吗?

楼主(2019-06-11):
现在300碰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模块有输出,八点输出总线电压正常24V,输出后,对应一个点,电压带继电器只有10V左右,即使拆了继电器,悬空也只有13V,半导通状态,这种情况各位大神见过没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引来。

网友A:
线路有问题吗
捷瑞斯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研发与改造,有丰富的经验。
1.非标设备设计, 结合机器人,人机HMI,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相机视觉等综合应用;
2.以客户的利益和效益为出发点。
3.价格合理,设备性价比高。
联系方式:手机 15251328190 同微信 微信:z175899

网友B:
输出点坏了

网友C:
其它点正常吗?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负线接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