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则不准 求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9-06-12):
我这做了一个机器用两个伺服定位 两个伺服独立动作 就是在两个位置上往复运动 用的是三菱plc本机的脉冲输出端子 y0y1控制脉冲 y3y4控制方向 定位命令用的是 ddrva 现在出了这么个情况定位一开始看起来还是准的但是干上十分钟 位置就能看出来整体向后移动了1毫米 就是伺服前进位置和后腿位置都向后移动了1毫米 而且两个伺服后移的距离不一样一个整体后移1毫米 另一个后移两毫米 随着时间加长后移距离越来越大 哪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牙

网友A:
1、一直使能不要松
2、PA13设置0301或0311,这样丢脉冲或多发脉冲的机率减少
3、如果要求高,可做几分钟后再找一下原点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什么牌子的伺服,不会又是松下吧
伺服的问题 原先用的是凯恩帝的伺服 老出这个问题我都要疯了 后来换到华大的好了

网友C:
有可能是反向的间隔时间太短了。也就是说前进还没有完全走完,后退的信号就来了。如果是这样的动作我一般用带有内部位置的伺服来做。只要给前进后退信号就行了。位置数据用通讯方式更改就行了。常用台达AB,和A2的

网友D:
1.机械结构有问题。
2.干上十分钟,回次原点。继续干
3.台达好像还可以做偏移量
伺服问题换了伺服好了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E:
把接地防干扰先做好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F:
如果机械没问题,干个一年都不会有问题,
先确认发的脉冲和伺服收的脉冲
对 后来发现是伺服问题 换了伺服就好了

网友G:
正反转补偿一下

网友H:
脉冲丢失?

网友I(2019-07-17):
只要机械没问题 接地好 不丢脉冲就不会有这现象
1.非标设备设计, 结合人机HMI,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以客户的利益和效益为出发点。
3.价格合理,设备靠谱。
4常驻上海、苏州、昆山周边地区
联系方式:QQ 372064796 微信:18521567982

网友J:
哪家的伺服 伺服目前我还没有发现有位置不准的现象 用的一直是台达B2系列的
凯恩帝的伺服 后来换到华大的好了

网友K:
两个是同步的还是分开单独运行的?看一下你家伺服的牌子 有的伺服有龙门同步功能可以做,还有整体偏移的话 可以考虑上面说的 要排除干扰的可能。走程序的话 一般是没问题的。如果还找不到原因,可以先考虑跑一段时间回一下原点 找一下基准再开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