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2):
自己大致上已推敲出結果
提供給各位參考
如有錯誤再麻煩大家不吝指教

FX-5U
電機系統(pulse,pps)
位置單位:脈衝
速度單位:pps
-
機械系統(um,cm/min)
位置單位:um
速度單位:cm/min

电机单位制和机械单位制之间有以下关系。
• 移动量(pulse)= 移动量(um, 10-4inch, mdeg) x 每转的脉冲数 x 位置数据倍率 / 每转的移动量
• 速度指令(pps)= 速度指令(cm/min, inch/min, 10deg/min) x 每转的脉冲数 x 10000 x 每转的移动量 / 60
-----------------------------------------
從我的伺服驅動器
每轉脈衝數為1600pulse
絲桿螺距為2000um 可得知
-
如果是要以電機單位來設置
則每轉移動量應該設置為2000pulse
計算公式如下
移动量(pulse)= 移动量(um, 10-4inch, mdeg) x 每转的脉冲数 x 位置数据倍率 / 每转的移动量
1600 = 2000um x 1600 x 1 / 每转的移动量
可得知,每转的移动量應設置為2000pulse
同時,此時就能以脈衝作為位置控制與速度設置
-
如果是要以機械單位來設置
則每轉移動量直接依照螺距設置為2000um
位置控制則能直接輸入目的地
速度的設置則要稍微計算一下將其轉為cm/min
例如,希望1s能走14mm
則,14 x 60 /10 = 84
此時,速度就要設置為84cm/min

网友A:
牛皮,不知道D202单位是什么就直接试运行!
不是应该在程序里面把单位换算都算好的吗?

网友B:
单位你说了算。咱也不敢问,咱也不敢说,怕说错
  • 下载积分:+1(sin598) 就你皮。。。。

网友C:
    mm/pls*pls/s=m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