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2):
请教一下,在触摸屏上,例如触摸屏上是D20,发送脉冲到饲服上,这个D20是什么数据类型?是实数,还是带符号BIN32,还是BCD32?

网友A:
32-signed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触摸屏面对是操作人员,
应该用工程单位,如mm,cm之类,

在触摸屏或者PLC里面换算脉冲.
在PLC里换算就用实数.

网友C:
既然是发给伺服的,当然由伺服决定了,但你又没有说什么伺服哪个参数。
所以楼上的就猜了又猜了

如果没有条件限制,你能得到无数个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发给伺服的,当然由伺服决定了,但你又没有说什么伺服哪个参数。
所以楼上的就猜了又猜了

如果没有条件限制,你能得到无数个答案!

你好!
关于那个饲服参数?我已说明是发脉冲,请教一下,除了脉冲频率和脉冲长度,脉冲还有什么参数?
我一时没说清楚,我用的是三菱的触摸屏。我再次确认了一下,存储器D,数据类型只有7种,分别是带符号的16,32位,不带符号的16‘,32位,BCD16,32位,实数。
只有七个答案,不会是无数个吧?会是浮点数吗?但上面数据类型那里也没有浮点数的选项阿?
初接触饲服,还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B:
浮点数=实数

网友D:
一般都是做成人容易识别的单位啊,比如MM,你这个可以在配置里把单位修改成MM,只要脉冲和导程对应上,更容易理解啊。一般都是有符号的32位整数,带2-3个小数位(和配置一样),

网友E:
一楼正解!

三楼是高手
小侯

网友F:
既然是脈衝
那就只有數量跟頻率
而人機上你不管設定輸入欄位是哪種
到最後就是16/32-signed
指令只根據你的設定產生脈衝的數量與頻率
而你所謂的D20到底是用在速度還是位置那就看你用在指令的哪一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