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台达伺服做往复运动问题

楼主(2019-06-12):
怎么用绝对定位做往复运动,去的可以回来怎么写,哪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你还是没懂绝对定位

专业外协

楼主:
不懂才需要请教,麻烦大侠解释一下

网友B:
起点是0,绝对定位到20000(去),绝对定位到0(回)

网友C:
3楼给个赞
工控人加油

网友D:
或许你需要用到比较指令,传送指令,绝对定位指令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E:
去的可以写,回来的就可以写,既然是绝对定位,只要给出位置,伺服会自动找的。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