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欧姆龙安全继电器和这个基恩仕的安全光栅接线

楼主(2019-06-12):
欧姆龙安全继电器
基恩仕安全光栅
有用过的同行请指导一下。

网友A:
我觉得画得挺清楚了啊,还需要别的什么?

网友B:
刚好做这个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做这个项目
谢谢,不过我没有用到G9SA。
以前没用过这样的组合,不太清楚安全继电器的常开和常闭的用法。

网友C:
其實就等同一般繼電器接點使用方法
就是一個單純的接點而已